推荐电流指示电路

楼主(2007-03-09):
大师推荐推荐电流检测电路.要求:通过精密几十毫欧上的电压检测,计算其上的电流,然后把这个电压放大10倍输出,也就是说输出电压就是其电阻上的电压的一个10倍增益。大师有什么好的拓扑结构,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A:
是直流电流还是交流电流

能否使用运算放大器进行放大呢

楼主:
直流电压

流过上面的是直流电压,但有大的共模电压存在,可以用运放。得用电流电压转换了。还有就是这个输出信号只在电流为正的时候输出,在负的时候要输出高阻才可以。

网友B:
INA139

专用电流检测器件,就是太贵,欺负我国无人啊!!!

楼主:
用MAX4372,还可以。10元

高端电流检测的芯片还是很多的。我查了好几个。还可以。谢谢大师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