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出来的双20V(有一公共端)怎么得到正负12V直流?

楼主(2007-03-10):
要求输出0.1A电流怎么做?0.2A呢?

网友A:
我说说看

变成20V交流后一路经桥式整流7812稳压得+12V,一路经整流用7912稳压得-12V.电流只要不超过变压器最大电流的话,只与负载有关.

楼主:
不行

输入电压超过20V时,7912不再起到稳压作用(和芯片说明不一致?);
20V交流整流后得1.2*20V,稳压输出12v,那在稳压器上的压降不是很大?限制了电流的输出能力?

网友B:
谁告诉你的?

“输入电压超过20V时,7912不再起到稳压作用”

网友C:
有办法

先用电阻将压,再用12V稳压管

网友D:
把你的连接的电路图贴出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