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式降压电路 是否可以直接给单片机供电

楼主(2007-03-15):
我有一电容式降压电路
但是我不敢用   老是怕出问题
大家给我说下   这个可以用吗?

网友A:
不可以

1、输出端必须有电容储能,否则交流电流过零时直流输出也为零。
2、输入端必须串联电阻,否则上电时的冲击电流将烧毁DZ1。

强烈建议不用这种电路,太危险,人身安全重要,别玩小命。

网友B:
不常见的

不常见的,但是现实中的确存在.我曾经在一家出口厂家生产的,风扇的控制的电路中看到过类似的,电容降压问题,上面的确是给单片机供电的.但是输出级有滤波电容的.这种电路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考虑的.

网友C:
没问题

没问题

网友D:
可以用

我曾经做过一个智能楼梯人体热释电感应灯,采用通泰的CPU,也是用0.47uF电容降压的,可以而且也很可靠稳定

网友E:
还是慎用

我以前用在51单片机供电,会坏单片机

网友F:
可以用

我以前用在51单片机供电,也是用0.47uF电容降压的,可以而且也很可靠稳定 ,用在红外线遥控开灯。

网友G(2009-05-16):
可以的

输出端必须有电容储能,否则交流电流过零时直流输出也为零。
输出端必须串联电阻,在从中间加稳压二极管。否则上电时的冲击电流将烧毁DZ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