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师傅预热机500PF电容爆裂的原因!谢谢啊

楼主(2007-03-22):
请教下各位师傅:
我们公司是从事半导体生产的,包括二极管,整流器什么的,我们有一种设备叫预热机,是贺顺公司生产的,他主要是工作时产生高周将环氧树脂加热软化,在机器内部有两个滤波用的500PF电容(我们一直用TOSHIBA 500PFX80CK),近来老是发生爆裂的现象,由于该电容是磁片式的,爆裂的电容老是在两极的焊接缝这一圈裂开,而且裂开的极面有黑色打火的现象。
近来领导让把预热机给大拆了彻底的保养下,主要是打磨下各接点,清理灰尘,电感线圈的绝缘漆脱落的更换了。
请教下各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预热机工作环境35摄氏度左右
现在也没搞明白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电容质量问题,别看电容小,但流过的电流却相当大,

不是随便买个就能用的

网友B:
见识少....

可能是我见识少,我没有见过,也没听说过有500pF的电容。还有这个是什么电容,瓷片?涤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