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请教一个锂电池充电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7-03-23):
有的一节锂电池充电时要4.2V
那我提供5V的电压应该是够用了。应该是这样吧。
现在想两节两样的电池串联一下,这样我的输出电压就可以达到8V了吧。但充电时,输入的充电电压应该是多少?还是5V可以吗?还是要超过8.4V的充电电压才可以啊?
请哪位高手帮下忙说明一下哈。举手之劳,感激不尽啊。

楼主:
哪位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用5V去充两接串联的电池肯定不行,最好是单个分别充

楼主:
单个分别充?

不太可能啊。毕竟两节电池串联起来后就放在仪器里了。然后充电也应该是一起充的啊。如果接10V充两节串联的锂电池可以吗?圈圈。还在吗?

网友A:
你得去找专门的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节锂电池可不能随便充的,对电流,电压都要求很严格.

楼主:
找了

找了,找到了单节锂电池的充电管理芯片,充电电压要求是4.2V。但找多节串联的锂电池充电器时,芯片手册上没有说明充电时要求输入电压是多少?所以,不明白,想问一下,假设我是两节锂电池串联,是应该用4.2V电压充电还是用8.4V的电压充电。

网友B:
8.4V的电压充电

网友C:
如果是线性充电,当然输入电压不能还是5V

有一些充电器,可以针对两者锂电池,凌特好像有,但我不知型号。
http://www.linear.com.cn

楼主:
多谢大家了啊。

我就按8.4V的充电电压处理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