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加滤波电容后输出电压变高?

楼主(2007-03-23):
我的输入为100V直流电源,50%的占空比,10KHZ 1mH的滤波电感 470uF的滤波电容 负载为65欧电阻 在不加电容时输出为64V 加电容后为96V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因为BUCK后面的电压是跳变的,加电容有利于稳定电压,所以一般加大电容后,这点电压是有所提升的...这属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