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的代换

楼主(2007-03-24):
用在开关电源正流的MBR20100CT的肖特基管可以用什么管代替

网友A:
代换原则:必须使用肖特基二极管,注意反向电压

电流可以根据应用场合,可以不用原来的大电流型

一定不能使用普通的整流管,高压快恢复整流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