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电路

楼主(2007-03-29):
如何工作的,一个是升压,一个是降压

楼主:
降压电路

降压

网友A:
这是开关电源最基本的两个拓扑

这是开关电源最基本的两个拓扑.自己看看书.

网友B:
基本原则:通电给电感储能,断电时电感电流继续

第二个应该叫负压电路或电压翻转电路,而不能叫降压电路

这是开关电源最基本的两个拓扑.自己多看看书吧!

楼主:
有没有公式呀

网友C:
一个boost电路,一个buck-boost电路

抓住电感电流进行分析,因为能量的储存和传递靠的是电感

网友D:
这是开关电源的两个最基本的拓扑结构

升压的叫BOOST拓扑结构,降压的叫BUCK拓扑结构,随便搜一下,或者讲开关电源的书上都有,自己慢慢看吧

网友E:
bulk--Vo/Vin=M=1/D1

boost---Vo/Vin=M=1/(1-D1),D1---开关管道通时间占孔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