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844怎么 输出不了?? 谢谢

楼主(2007-04-13):
用3844怎么 输出不了?? 谢谢 单端反激 是不是 开通的时间 要小于50%才能把能量传给副边,我的3844开通的时间怎么 总是50%,我通过调节1脚和2脚之间的电阻是不是可以调节占空比?我接了个可调电阻 调节 它,可占空比不变呀。副边电压很低 一带负载 电压就下去了。谢谢。

网友A:
别用3844啦!

3844落伍啦,低端市场还在做么? 改用PI的芯片设计,绝对简单、方便.

PI代理商:

深圳市永盛微电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WING SHING MICROELECTRONICS Shanghai Branch.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641号2号楼702B
Add:702B,2#,No.641,Tianshan Rd,Changning
     District,Shanghai,China
Tel:021-52067676       Fax:021-52067082
Mobile:13482677944  郝汉杰
Msn:hhj1027@hotmail.com
E-mail:jack.hao@wingshing.com
Web:www.wingshi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