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源保护电路,输出端接了一个可控硅,不解有什么作

楼主(2007-04-13):
不明白输出加个可控硅有啥作用,如果触发一下,vcc和gnd不就导通了吗?
请指点

网友A:
没错,动作时将电源短路烧保险

网友B:
。。。

个人感觉用烧保险的方法有点太野蛮了...难道不能截断电源?

网友C:
电源允许你截断,才可以用楼主想到的方法

如果电源没有控制端,也只好用这种方法。
此外,电源输出端一般有较大的电容,该电容储能也足以使负载电路烧毁。用图中这种方法则会将电源输出端电容储能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