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称为误差放大器

楼主(2007-04-13):
请问一下各路师傅,误差放大器是什么放大器?什么称为误差放大器.与一般运算放大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通常在自动控制系统中

将输出量与基准量进行比较同时放大的放大器叫误差放大器。
例如稳压电源,输出电压与基准电压进行比较放大的放大器。
与一般的运算放大器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在这个位置使用,就叫误差放大器。

楼主:
误差放大器内部有没有负反馈??谢

网友A:
一般有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