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实现从市电到直流5v,20A输出的电路

楼主(2007-04-19):
   请教怎样实现从市电到直流5v,20A输出的电路,谢谢帮助!

网友A:
简单

不知道你对纹波有要求没有,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找一个旧的电脑电源,一般都有+5V的.就算买也哺市很贵.

网友B:
3楼

同意三楼。要求不高的话,就这么办

楼主:
回复该话题

谢谢你们给我提的建议,现在不是要用,而是不清楚原理,怎样能做到输出20A的电流并且电压稳定在5V? 这要用到开关电源吗?
我留个邮箱吧lbxinxin@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