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示波器曾经将线路板上的电源引线放**

楼主(2007-04-20):
我用示波器量隔离变压器次级的电压,一上电就跳闸,用万用表量就不会有问题,示波器的地和隔离变压器的外壳都是连接到大地上的,请教各位大虾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原因很简单

示波器接了大地。
显然你的隔离变压器次级不允许接大地。

网友B:
把示波器电源线的保护地线断开

网友B:
测量的时候示波器用绝缘物垫起来,不要直接放在地上

楼主:
谢谢

独占一江秋,谢谢您的提议,我会测试一下,但是有没有那位高手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会造成跳闸呢?

网友B:
应该是漏电保护了

电通过示波器探头---探头地---外壳---电源保护地线----地球,等效于漏电,漏电保护开关发挥作用跳闸。

网友C:
先量一下隔离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是否有连接

最好先量一下隔离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是否有连接,跳闸算运气,没跳的话,可能就要短路放**了。

网友B:
7楼

初级次级短路不影响变压器工作,也不会跳闸,只是隔离没有了,变成了类自藕变压器,危险而已

网友D: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用示波器的地线或恒温烙铁接整流后的地线也会跳闸,不太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E:
隔离变压器在电路中起何作用喔?

网友F:
独占一江秋

独占一江秋:
初级次级短路不影响变压器工作,也不会跳闸.没错!

但接上示波器就很危险,变压器掉个头插一下220V的火线就有可能通过波器的地直接和地短路。到时肯定放**。

网友G:

我的示波器曾经将线路板上的电源引线放炮,(自耦变压器之后的高压线路板)

原本以为是因为 零线与地线是一伙的,倒相之后就没有了,的确倒相后就可以了,现在看来,问题没这么简单了?!!
严重!!
请11搂的兄弟、大家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H:
这个隔离变压器绝缘是否合格?

这个隔离变压器绝缘是否合格?这是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隔离变压器的次级应该与初级线圈、铁心、外壳绝缘。请楼主仔细检查。有没有接错线。
隔离变压器初级与次级之间的电容大小是不是超过了额定值?

网友I:
:)

变压器次级经示波器探头接地,变压器初级零线在电力变压器端接地,呵呵..
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已经有一端相连了,经示波器探头(分压电阻什么的是接地的)形成的漏电足以是漏电保护器跳闸.

网友J:
看来示波器使用要很注意呀

我们公司现在为了安全,一般会把示波器的地线(3个插头中的地)拔掉,这样对于测量和安全会有什么问题呢?大师们给分析一下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