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单元IGBT模块如何驱动

楼主(2007-04-20):
各位大侠们,请教两单元IGBT模块的驱动问题。我用的IGBT模块是三菱的CM100DY-24A,100A/1200V,里面是两个IGBT串联的。请问该用什么驱动芯片来驱动它们?谢谢指点!急!!!

网友A:
IGBT驱动

建议:
    1, M57962,EXB841等类厚膜电路.
    2,建议到下列网站看看.
      IGBT.COM      IGBTDRIV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