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4063如何加扩流管,能得到12v1.5A的输出

楼主(2007-04-20):
(无正文)

网友A:
DATASHEET上就有图

网友B:
行吗

34063做升压比较困难,对电感的要求很严,最好换种方法

网友C:
5V500MA输入,怎样加扩流管,也不能得到12V1.5A持续输出啊

网友C:
34063升压可以做

我现在做的就是12伏升25伏,现在输出10--25瓦,效率83%左右,还可以。

网友D:
呵呵,LZ太有才了,你们都没看清楚题啊

5V500MA输入,怎样...才能得到12V1.5A

网友E:
都有才都有才,能量都能无中生有了,还怕什么,呵呵

网友F(2012-02-20):
能量守恒定律先去看看。。。。。。。小能量转大能量那有这么好的事

网友G:
最基本的三极管知识呢。。。这个能量是总电源那边输出就行,只是一个受控的,所以说扩流是肯定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