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电源中的纹波问题

楼主(2007-04-25):
最近做了一个数控稳压源(线性稳压源),在测试的时候,发现空载情况下的纹波电压很小,小于5mV(有效值)。但是带上负载后纹波会随着负载电流的增大而增大。最大时达到了60mV。负载我用的是一个滑动变阻器。不知道各位有否遇到这样的情况?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正常

普通的电容滤波电路,纹波随输出电流增加而增加。
加大整流输出端的电容容量。
另外,看看整流输出电压是否过低,使线性调整管进入饱和,如果是,稍提高变压器次级电压,或降低稳压管好的最大输出电压。

网友B:
楼主的东西带负载能力怎样??

楼主的东西带负载能力怎样??

楼主:
多谢两位

刚才话还没有说完就发出去了,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出在变压器上。控制线性管的高压运放的电源同线性管的电源是同一个绕组上输出的。怪不得输出的纹波很大,而且变压器工作也不正常。希望有做电源的兄弟注意变压器的问题哟。不要出现我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