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产生5V的电源

楼主(2007-04-26):
如何用降压器产生5V的稳压电源?为什么不直接购买5伏的电源啊?
(新手上路多指教)

网友A:
市场上是有5V的电源,普通的用7805即可

网友B:
不能理解你说的什么内容

楼主:
30v电源如何产生5v的电源

我是说:从30V的电源产生5v的怎么办啊?
有人介绍用7824、7818、7812、7805 ,为何?

网友C:
30V线性降到5V,效率太低了

“有人介绍用7824、7818、7812、7805 ,为何?”
谁介绍的问谁。

网友D:
这些也都是老问题了

压差在3V左右的可以使用普通的线性稳压器;类似7805;
压差在2V左右的可以使用LDO;类似LM1117
压差大于5V的可以使用开关电源芯片,例如,lm2574、2575;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E:
还是用lm2575吧

压差这么大,用lm7805很不环保

网友F:
30v电源如何产生5v的电源

还是用开关电源吧

网友G(2007-05-31):
用34063

用MC34063芯片

网友H:
老问题

压差在3V左右的可以使用普通的线性稳压器;类似7805;
压差在2V左右的可以使用LDO;类似LM1117
压差大于5V的可以使用开关电源芯片,例如,lm2574、2575;

网友I:
不是压差大就要用DC/DC

30V的压差,如果电流只要5mA,又不在乎效率,用DC/DC就很可笑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说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