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05使用寿命?

楼主(2007-04-26):
(无正文)

网友A:
正常情况可以用N年

损坏也是封装裂开很细小的缝导致芯片性能变化。
不正常使用,那很难说。损坏后什么状态都有。

网友B:
看电流的,正常的话,估计N>20

网友C(2014-07-17):
没有数据,温升和故障率应该是正相关。

网友C:
故障模式有断路、开路、还有其它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