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场效应管电路中二极管应用及型号

楼主(2007-04-26):
向朋友请教:图片上两只二极管型号相同(打上问号的)在此电
路中起到什么作用,现有一只损坏,找不到相同产品,用哪种型
号可以代换?

楼主:
原理图中两只打问号二极管的照片

另有拍上两只二极管的照片,表面有49字样。市面上找不到相同
型号的,请教可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代换?

网友A:
快恢复二极管或者超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B:
12V~15V的稳压管,防止源栅极过压击穿的

楼主:
二极管

应该不是稳压管。用FR307的二极管是否可以代换?

网友C:
可不可以用舜变二极管

网友:
用FR104二极管是否可以代换?

用FR104二极管是否可以代换?

网友D:
用FR104FR157均可.(Vcc<60V)

楼主:
各元件的功功能

原理图中各元件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E:
快恢复二极管

好像是开关电源中的,用FR107或UF4007,电流大的话用FR307,或者其它快恢复二极管的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