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5稳压电源的电感会有响声?

楼主(2007-04-26):
请教
我们用LM2575做稳压电源,输入+24V,输出+9V,负载电流300mA.
为什么电感会发出孜孜声?请大家指点!

楼主:
清楚的图片

网友A:
re

l2=47u

网友B:
1N5819怎么是那样接的呢?

作用是什么?

电感有吱吱声,应该是功率电感承受的最大电流范围小了吧

网友C:
我想应该是

你确定是电感的声音吗?
如果是,可能是电感的感抗不对!

楼主:
谢谢

我用100uH的电感,声音更大.电感取47uH不合适.
电感取470uH/1A,还有响声,然后自己绕了一个电感,但是仍然有声音.
请大家再看看.指点一下!!!!

网友D:
用环形电感,

您用的是工字形电感吧。用环形电感,就算电感量稍微大点,都不会有听声。

楼主:
以前用过的电感

7楼的高手谢谢你
但是你说的这种电感我都试过!

网友E:
加大C9的容量一试(可并一个).

楼主:
九楼

我试过这种方法,给c9之间并了三个330uF电容,这样将他的声音减小了很多,但是还有声音.不知还有什么高招.

网友F:
有可能震荡

用湿点的手摸住2575的几个脚,听哈。

电容大点,反馈电阻不要太大,看手则。

楼主:
11楼

反馈电阻是我根据资料算出来的,不会大.
确实是电感的声音,因为我用铁东西放在电感上听,电感声音特别大,
放在LM2575上就没有声音.

网友G:
换一个2575

我用34063做电源的时候遇到过这种情况,电感响的时候,开关管会消耗更多的电能,电源效率会下降。问题好像出在调节频率和占空比的电路上,包括IC内部的部分。不过我换了1个34063就好了。换一个2575,电感绕紧些(或上些胶,漆固定)试一下。

楼主:
13楼

2575的额定电流只有1A,我试过用2576,它的额定电流是3A,但是还是有响声.
请大家再看看.还有什么高招,指点一下!!!!

网友H:
我也遇到过

最初用那个工形的也有噪声, 加凡立水也不行, 改电路只能优化,但是不能完全消除, 后来换了一个EF16的电感解决掉了

楼主:
谢谢

谢谢15楼,我试试!

网友I:
这种噪音很麻烦的

应该是开关电源跳周期造成的,在电感不饱和的情况下,对输出滤波电路优化一下,应能解决。你试试看了。

网友E:
D15用FR157或FR104试试.

网友J(2009-04-26):
LM2575怎么用好?

有个单片机电路,有LCD(背光120MA左右),加起来300MA的电流,若系统进入待机,关掉背光,电路大概200MA电流。用LM2575供5V电源,可靠吗?从网上找了个电路,可以吗?电感怎么算的?输出端要不要加两个电阻?电感算不好有响声,怎么克服?谢谢!有没有比较可靠地电路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