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3507-F0477-M是什么电容,网上找不到说明,有谁知道,请教?

楼主(2007-04-26):
手头上一块板子,有两个大电容,上面的文字如下:
SIEMENS
GERMANY
LL LL LL LL
B43507-F0477-M
470uFan1 +20/-20%
385V-
-40...+85℃  11.95
DIN 41268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电容?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470u?

470u?最好上图片看一下。一般的电容没地方写这么多内容

楼主:
很大只的,主要是不知是有极性还是无极性?

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