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关于电源干扰有点急事,请帮助,谢过

楼主(2007-04-27):
是用在电动升降机的一 个电路里,会出现自动复位的情况发生,有以下几个情况.

1.首先我的电路是安装在不到10厘米的一个ABS的塑料盒里.
2.塑料盒里低层是电路板,上面是永磁同步电机.
3.我们的板子上电路是0805贴片的
4.电路板上面的单片机和电机距离是1厘米.
5.我的电机是通过霍尔元件和单片机计算出电机行程.
6.板子上的5伏直流电路是用全桥阻容降压.

问题出现:首先我把直流5伏电独立在外壳供电,机器运转不正常.会出现重起系统状态.我也把电机试着拿到壳子外面来,机器就正常了.那么我也试着把电机四周贴上铝箔效果会好点.那么我也判断过电源是否欠压,这个可以排除.我发现了霍尔元件,用细的线引到板子上就有问题,后来我们换上粗的线,系统比原来更稳定,但是还会出现系统重启状态,那么我判断是不是电路上的问题造成了霍尔元件的欠压,请支招!!!有望尽快得到解决办法>>>

楼主:
是不是电路上的问题,我可以提供原理图

网友A:
呵呵

估计还是电机运行参生干扰,要么就是电机磁场影响了霍尔元件,要么就是通过电机线干扰到电路板,也不知道你的系统构成,要么考虑用滤波器,要么考虑屏蔽接地

楼主:
谢谢,我今天早上发现把霍尔元件的线绞起来会好一点

楼主:
还是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