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做了个16V/10A的开关电源,

楼主(2007-04-27):
问题:
     在4A多一点负荷老化实验时,溫度就超过65.
请教高手:满负荷时如何保证其温度不超过55度。
注明:不能加风扇散热,不能加超过100MM*50MM*2MM的金属散热

网友A:
提高效率,加大散热

提高效率,加大散热

网友B:
频率

频率设计是多少?
开关管的频率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C:
只能从提高效率 方面着手

网友D:
神仙也做不到55度来!!

网友E:
不太可能啊

满载功率有160W,你所要求的散热器太小了,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网友F:
老看见人说作电源电路

但目前有许多大厂在做,规模成本很低,小厂还有的市场么?

网友G:
如果量大,自己做还是划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