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蓄电池的脉宽调制充电?

楼主(2007-05-03):
听说太阳能控制器对蓄电池的充电方式是三阶段充电(快充、均充、浮充),那位高手帮小弟讲一下是如何实现的?不胜感激!!

网友A:
脉宽调制只是电流或电压的一种控制方法

快充、均充、浮充时的充电电流分别为大,中小,所对应的脉宽分别为宽,中,窄
这实际上是指一定调制频率下的占空比,你的驱动电路若是高电平打开的话,希望输出电流大些,那么你的调制波形每个周期中高电平部分应该宽些,低电平部分应该窄些.也就是CPU在控制输出I/O口时,输出"1"的时间长些,输出"0"的时间短些.(这些时间长短控制,应该在定时中断里用对基本时标计数的方法来实施,例如时标0.1ms,高电平时计100个数就是10ms,低电平计10个数,就是1ms).
这马解释应该能明白了吧.
你若是想做成恒流式的,则还需要在充电回路串一个阻值很小的采样电阻,把采样得来的电压放大,A/D转换后送交CPU,运算后对输出电流进行反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