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控制的数控电源程序

楼主(2007-05-04):
各位高手大侠,我是新手,现在想设计一个用51控制的DC-DC数控电源可以达到每步0.1V的精度,输出电压范围0~15V,电流可以达到2A,思路是这样的:

三个按键,KEY1为翻页按键,最近设置的电压大小保存在EEROM AT24C02里面,比如10个电压,按一下KEY1,电压变为下一个,省去了反复设置电压的麻烦,KEY2为电压+,KEY3为电压+,按一下KEY2,当前电压增加0.1V,按一下KEY3,当前电压减小0.1V。

电路中7段共阴LED数码管还没画出,但是汇编学得不好,可以请教一下哪位大侠帮我编下这个程序啊,编程思路在下图,用C和汇编都可以,如果必要的话可以改我的思路或者添加器件,小弟万分感谢!

楼主:
电路

电路如下:

网友A:
先别说程序

电路就不对。DAC0832不能这样用法,Vref(8脚)是基准电压输入端,现在你让它输出,怎么能工作?11脚是电流输出端,却接到基准电压上。

楼主:
这样~我明白了,是的~电路有点问题~谢谢你,maychang !
那用Iout1,2作为输出之后,可以指点一下我的程序设计吗?

楼主:
但是我好像听说过0832可以用作电压输出模式,就是用Vref为输出端的~用Iout1,2是电流输出模式,是不是呢?

网友A:
有这么回事

但此时Vref必须为正。

51的P0口作为I/O端口用,必须加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