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纹波小于50mV的电源!

楼主(2007-05-10):
(无正文)

网友A:
电流多大?应该可以的。还可以考虑1117-3.0

网友B:
LM317 不行,要选低压差的LDO

楼主:
谢谢,computer00

电流不知道,它给单片机和LCD供电,不知道单片机电流多大,其他供电的器件合起来40mA。

1117是?

楼主:
3楼的为什么317不行?

网友C:
压差不够,稳压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