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842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7-05-11):
如图所示

网友A:
回楼主

“这是什么?”
图中符号表示一个恒流源,其内部构造没办法知道,可能是用电流镜。

“什么作用?”
这部分电路与该点经1N4937再经3300pF和4.7k电阻到电源那些电路作用相同,目的是吸收功率管上由于变压器漏感在功率管关断时产生的电压尖峰。

“怎么实现脉宽调制的?”
整个电路是单端反激电路。要知道怎么实现脉宽调制,需要先理解反激电路中变压器的工作以及功率管中电流波形,这个电流波形是三角波。脉宽调制是三角波与误差放大器输出进行比较而实现的。

楼主:
斜率补偿

所谓的斜率补偿是怎么回事?

看了两片** 还是摸不着头脑……

楼主:
谢谢楼上

又看了点资料,基本已经领悟了。

我想用3842做个5V-2A的电源。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