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手机充电器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07-05-13):
请问这个电源:是怎么工作的,变压器和晶体管是怎么样工作的?

网友A:
去我的BLOG里面的电源技术里面找找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2198/archives/2006/20717.html

网友B:

电路很简单啊,工作原理跟你简单的说一下,当交流电压接通时电流流过初级线圈,还有路是加在13003的基极给三极管的偏压,使三极管导通,接通初级也得到电流而副级也产生感应电动势,产生的电动势一路经阻容耦合到三极管的基极,使电路的反馈更强烈,这样下去电路就可以带动负载。值得注意的是三极管的集电极的一些元件是尖锋电压吸收回路,此电路非常重要。

网友C:
最好不要用这个电路

手机电池会被弄大肚子的。

这个电路只能当变压整流器用,只是从工频变压器改成高频变压器工作。好处是轻而小,因为替掉了笨重的铁心变压器。

网友A:
充电管理芯片应该在手机内部

网友D:
*

  220V市电经4007整流10μ电容滤波后在13003的集电极上形成一个300V左右的直流电压。由13003和开关变压器组成间歇振荡器。开机后,300V直流电压经过变压器初级加到13003的集电极,同时该电压还经510K启动电阻为13003的基极提供一个偏置电压。由于正反馈作用,13003 Ic迅速上升而饱和导通,在13003进入截止期间,开关变压器次级绕组产生的感应电压使RF93导通,经220μ电容滤波后向负载输出一个6V左右的直流电压。开关变压器的反馈绕组产生的感应脉冲经4148整流、22μ电容滤波后产生一个与振荡脉冲个数呈正比的负直流电压。此电压若超过6V2稳压管的稳压值,稳压管便导通,此负极性整流电压便加在13003的基极,使其迅速截止。13003的截止时间与其输出电压呈反比。稳压管的导通/截止直接受电网电压和负载的影响。电网电压越低或负载电流越大,稳压管的导通时间越短,13003的导通时间越长,反之,电网电压越高或负载电流越小,4148的整流电压越高,稳压管的导通时间越长,13003的导通时间越短。C945是过流保护管,10Ω电阻是13003 Ie的取样电阻。当13003 Ie过大时,10Ω电阻上的电压降使C945导通,13003截止,可有效消除开机瞬间的冲击电流,同时对稳压管的控制功能也是一种补偿。稳压管以电压取样来控制13003的振荡时间,而C945是以电流取样来控制13003振荡时间的。
 相关链接:http://www.mcuchina.com/Article/Power/Charger/200411/212.html

网友E:
6楼分析基本正确

如果能够详细分析13003的开关机制的话,不失为好贴.如果在1K,2700PF并联一个电阻电路的工作会更好,如果有人回帖,我回补上

网友F:
看看5楼的

手机电池会被弄大肚子的。

这个电路只能当变压整流器用,只是从工频变压器改成高频变压器工作。好处是轻而小,因为替掉了笨重的铁心变压器。

网友G:
我很菜,不太明白

6楼:开关变压器的反馈绕组产生的感应脉冲经4148整流、22μ电容滤波后产生一个与振荡脉冲个数呈正比的负直流电压。

负直流电压什么意思?在22uF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