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oost问题!

楼主(2007-04-03):
如图所示boost电路。
工作在CCM状态。
给MOS固定一个占空比的方波。

输入和输出电压都有很大的波动。请教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输入:电源内阻太大;输出:没有反馈

   输入:电源内阻太大;输出:没有反馈

楼主:
请教

请教如何想办法解决输入波动大的问题。

因为要求低,输出不需要稳压。

网友B:
提高频率,

     提高频率,

网友C:
改变占空比或者电感值,有可能是电感电流不连续吧

改变占空比或者电感值,有可能是电感电流不连续吧

楼主:
电流是连续的

通过计算,临界电感大概不到1mH,而且通过波形观察也是连续的。

其实我用同样的参数,把电感和mos管位置换一下组成buck电路,输入电压非常稳定。

所以觉得很奇怪。

网友C:
  占空比多大?输入电压多大?

楼主:
aa

占空比0.5
输入交流6V经过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