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P沟道的控制

楼主(2007-04-08):
目的:是利用三极管的导V的通来控制场效应管的寻通使它输出只有21V,但负载小时可降压,负载用两个12V的电机串联也行就是用一个24V的不行,若电源用12V
带12V的电机又行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最好给图,如果满足要求的话,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B:
干嘛要用P沟的. 贵多了.

用N沟的好. 大不了升个小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