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忙看一下这个图,如何自动切换这样的电源呢?

楼主(2007-04-10):
(无正文)

楼主:
工作设备的工作电压为15-36V,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

 比如手持设备输出15V,当供24V电源供电大于15V时开始切换?

网友A:
电池串个二极管即可

楼主:
哈,没那么简单吧

 电池是3~6V供电,输出24V是要经过升压电路的
另外电池给系统供电也是经过升降压稳压电路输出5V的。

网友B:
比较简单的方法如 xwj 所所说

串联一个二极管。不是在电池上串,是在手持设备A输出端串。
当设备C输出电压高于设备A时,设备A不输出,改由设备C向设备B供电。
最好是设备C输出端也串联一个二极管,避免设备A输出电压过高时向设备C倒流。
一般开关电源内部都有这样的二极管,那就不必另接了,但线性电源一般没有这样的二极管,不允许电流倒流。

楼主:
还有一个功能没有实现呢,

当电源C输出高时,手持设备利用电源C作为电源,断开电池!内置一个24转5V 将压模块,省电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