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一款升压DC-DC,输入5.4-7.2V,输出8V,500mA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4-15):
MAX771/772/773

输入范围2-16V,输出可调,最大输出15W。

网友B:
LM2698-ADJ

建议使用在线选择工具:http://www.national.com/CHS/appinfo/power/webench.html
输入电压/电流指标,就可以得到相应的产品型号,并可以进行在线仿真。

网友C:
OCP3601可以应用

OCP3601完全可以达到您的要求
具体参考:http://www.micro-bridge.com/OCP3601.asp
Tel: 86-755-83991588
E-mail:sales@micro-bridge.com
相关链接:http://www.micro-bridge.com/OCP3601.asp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这几天一直在外面忙,没有及时回复,多

网友D:
max的可能贵一点

但是比较好做

网友E:
re

MC34063,你找资料看一看,又简单,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