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模拟电路老师指点!!

楼主(2007-04-16):
请师傅指导一下:L358用在直流放大时负反馈电路怎么设计?如果说用在交流包括方波时,负反馈电路又怎么确定?
我看到很多地方L393做比较时也用负反馈,请问为什么??

网友A:
L358是指LM358吧?

各型号运放的负反馈电路都一样,都是从输出端接一个电路到反相输入端,与反相输入端到地的电路(可能没有,这时叫跟随器)构成分压。
直流放大器的负反馈,反馈元件是电阻。交流放大器根据频率响应需要,可能是电阻,也可能是电阻电容串联并联。
LM393加负反馈,从来没有见过,技术交流版面前两天有个帖专门讨论这个问题。393作比较器用时更不大可能这样接,倒是可能加少量正反馈,叫施密特电路。

网友B: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我是想问反馈网络的电阻或电容值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C:
楼上

电阻电容是自己加的 啊!!

网友D:
谢谢

请问MAYCHANG师傅:

你说交流放大器根据频率响应需要,可能是电阻,也可能是电阻电容串联并联。
其中电阻电容串联或并联,什么情况用串,什么情况有并??他们的特点是什么?

多多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