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技术支援-我想做一个低压大电流的开关电源(100V/500A)

楼主(2007-04-16):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东西要这么大的功率啊?

网友B:
这么大的功率的电源,最好别做开关式的

元器件不好找,(高压大电流的肖特基管子我没见过)即使有,电路也很复杂,成本高,效率也不一定高。
不如传统的变压器加可控硅整流调压好。

网友C:
建议:

没有那么麻烦,不用并联就可以.用IGBT做.很容易搞定.整流器件到:
POWER-SEM.COM上找找.

网友D:

传统的变压器的我做过1500A12V/48V的,用硅整流二管的共8个,每个二极管是400A/1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