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们:开关电源如何防低温启动?急!!!

楼主(2007-04-22):
比如开关电源要到寒冷地方工作,怎么样有效防止低温启动问题。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看不懂

“比如开关电源要到寒冷地方工作”
那应该是要求开关电源在低温下也可以正常启动,而不是“有效防止低温启动”吧?

楼主:
回2楼的,是要求开关电源在低温下也可以正常启动,请不吝

网友B:
低温为什么就不能启动?因为电解电容变小?

可以弄好一点的电容或余量留大一点嘛

楼主:
不是低温不能启动

不是低温不能启动,是为了在寒冷地方让开关电源能更可靠的工作,小弟不知电源在低温下会受哪些因素的引响导至工作不稳定,还请指教

网友A:
这次 yxs2007 还是没有说清楚

“不是低温不能启动,是为了在寒冷地方让开关电源能更可靠的工作”
“更可靠”的基础是可靠。

网友C:
建议试验一下

我估计没问题吧。半导体在低温的情况下性能一般不会恶化,如楼上说的,电解电容就不知道了,建议试验一下、

网友D:
呵呵

一般情况下,只要采用工业级的器件,是可以保证-40度下正常工作的。
但是,有一些山寨工厂的产品用的器件实在太烂,可能会有问题。
如果你的电源已经定好了,那么就只能在输入输出那里采用一些比较好的铝电解电容或者OSCON之类的电容,防止在低温下,容量下降较大使得电源工作不稳定。
其实,要治本,只能采用大厂的产品了,不要贪便宜,买山寨工厂的产品,那里的产品测试不完全的。

网友E:
注意输入侧的热敏电阻

注意输入侧的热敏电阻,在大部分AC转DC的电源中,都在输入侧放置了防止浪涌电流的热敏电阻,它的阻值在低温小会变得很大,(是常温的3~5倍),根据dV=dR*I,有可能也会造成低温起不了机.

网友F:
开关电源如何防低温启动?

低温启动为什么要防?

接个发热丝给预热一下就防得着了。E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