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充电器,对我还有点难啊~~

楼主(2007-04-24):
这是充电器的部分电路.我最怕三极管啊,请大家帮我看下啊,有一项是要测检测电池后的空载输出电压:4.2正0.05我要怎么测,B+这点空载时有5V左右啊,加上电池后,就成了电池电压了啊,,这个4.2在那儿测啊.

哪位大哥帮我分析一下原理啊,模电太差了啊,,大家批评啊~~~~~~~~

楼主:
还有~`

还有,,我先把一个人5W8欧的电阻接上再通电,它就不能启动,,先通电再接,又可以,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tl431是检测电池电压的

tl431是检测电池电压的,他的基准电压1。25(没错把),你根据r16,17就算出它的充电限压了,还要考虑晶体管的电压降。

网友B:
TL431是2.5V,把R10去掉看看

网友C:
431的2脚有没有接错呀?

还有算出来431稳定输出电压也才3.182V呀..电阻大小比例应该用错了吧

网友D:
**

空载电压高是R10造成的,因为R10不受稳压电路控制。R10相当于“浮充电电阻”
另外稳压值为2.5*(68.2+100.3)/100.3=4.1999V

网友E:
为何不用专门的充电芯片,电路设计就简单多

 相关链接:http://www.microchip.com/ParamChartSearch/chart.aspx?branchID=9011&mid=&lang=en&pageId=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