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躁声如何测试?求助中.

楼主(2007-05-01):
最近小弟专门负责电源模块,公司各个产品的电源都需要我来负责,包括BOM升级,原理图修改,或是PCB.

前段时间碰到了纹波测试问题,上网细看了一下解决了.

可现在需要测试躁声?

请问,躁声如何测试,标准测试方法和通用测试方法,不知哪位大虾能否提供测试方案.

非常感谢.

在此特别感谢ic921老前辈的帮忙.

网友A:
ic921成老前辈了,不容易啊

楼主:
各位过路大虾们给俺指点下啦.

楼上的大虾,可不可以指点一下,如何测电源躁声的呢?

各位过路的大虾们,请对小弟伸出救援之手吧,把测试方案和方法,说仔细点哦.

不甚感激!

网友B:
davidli88比我熟悉得多,他从事的就是电源事业,我不是

我学得也少。

我想,首先要明确概念的问题。“电源噪声”的概念,一般不能这样说,应当说是波纹。

噪声的术语通常是针对信号而言,但电源波纹及其线路对其它电路的干扰,则视为噪声。

另,关于电源的波纹应当分两种,一种是电源电路自身产生的,另一种是外部引起的,如负载冲击,电源的输入变化等。

楼主:
谢谢ic921

虽然没有给出我想要的答案,却感激莫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