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P010515DBP 为什么输出不能稳定在正负15V

楼主(2007-05-08):
我用DCP010515DBP 照着DATASHEET上的意思做一个电路,输出空载只能在正负20-30V之间,带上1K电阻的负载后输出电压为正负17V,输出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而资料上面说此IC为正负15V稳压输出,请各位大哥帮忙指教.多谢!

网友A:
在6,7脚对地各接0.1uf电容试试吧

在6,7脚对地各接0.1uf电容试试吧

网友B(2013-05-20):
你好,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正打算用这个芯片呢,直接按datasheet上接线,只加上电容能行吗?

网友C:
不懂这个芯片。

网友D:
没仔细看资料,只随便搜了一下, UNREGULATED DC/DC CONVERTERS,非稳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