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短路时的火花问题

楼主(2007-05-08):
电源短路时两触头会产生火花,关于这个问题,靠电路设计能解决吗?
我觉得火花产生是瞬间的事情,一般的短路保护机制也很难消除吧?
是否应该靠其他方法(如机械方面的),避免短路?

网友:
我的想法:加一个大大的电感

流过电感中的电流不能突变,这个想法可行否?

楼主:
很有道理.谢谢

再问一下,你做过这类产品吗?
我要做的是一个给数码相机供电的电源,凭自己感觉在操作中不可能会引起短路,那是否就不需要设计短路保护的机制 了呢

网友A:
短路保护与触点火花是两码事

所有电路均要考虑短路问题---无论是在主机侧还是在电源侧.
你这个电源内加个熔丝装置就行.

网友B:
有点晕菜,好似你的触点是专门用来短路的??

网友C:
这个问题是电子产品的本安问题。

今天刚刚和同事聊到此问题,这个关于产品的本安问题,也是防爆电子产品要考虑解决的,我厂目前的解决方法是将一个电解电容串一个电阻,并包封在树脂中,做为一个元件,接在电源两端,当电源瞬间短路时,电容通过电阻放电,就可以避免火花的产生了。此方法可是通过了专业的试验装置检测的。

网友D:
没用.

当电源瞬间短路时,也短路了电解电容和电阻,瞬间已产生了火花.
最好的方法是在电路中加一三级管过流截止保护电路.简单一点的,可串一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E:
一旦串进电阻,电源内阻不就大了吗?

网友D:
楼上

串电阻干嘛?

网友F:
如果用有含电源管理IC的锂电池,已经有过流保护

网友G:
电路设计可以解决

呵呵,防止短路嘛,不过,是什么电源得搞清楚了

网友H:
保护电路无法预测短路的发生。

保护电路无法预测短路的发生。
如果电源短路已经发生,则火花也就已经产生。保护只能降低短路带来的破坏,有望实现降低火花,难以在短路当初消灭火花。除非短路保护电路的动作在火花产生之前。

以我的水平,只能答此题无解。

如果离开电路范围,可以考虑用结构的办法防止短路。

网友I:
对于本安问题

串电阻是常规解决方法,但只适合低功耗场合

但楼主没有说要做本安,估计不能用这种方法

如果做防爆,无外乎隔爆、本安、增安
简单说,储能大的部分,例如大电容,全部灌胶密封,露在外面的部分,则必须经过限流措施(电阻或恒流之类),好像没别的方法

网友C:
楼上的解释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