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芯片34063

楼主(2007-05-08):
请教电源芯片34063的开关频率如何确定,想作24V转5V 输出500mA电源,资料上说fmin由设计输入电压和输出电流确定,该如何确定呢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34063有计算软件,你填入数据计算就行啊

网友B:
我的Blog有在线计算工具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2240/archives/2006/9726.html

楼主:
谢谢!

我在芯片资料上也找到了计算公式,但问题是,计算的前提是确定工作频率,可我不知道工作频率是依据什么确定的?请指教!

网友C:
有点儿本本主义哈

搞不明白的话直接就用它的典型电路不就行了!

网友D:
他的开关频率会随负载的轻重变化的

楼主:
但是设计参数的时候 是需要频率值的呀?

网友E:
我用过34063

频率是变化的  随负载变化

网友F:
可以确定

按楼主的条件,L用42uH,C用120uF,f可达100kHz。

网友G:
了解

ON的34063  ST的34063   都达不到预定电流值,都是虚的。ATC的AP34063 不错。用的相当好

网友H:
50-75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