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Dc/DC升压IC

楼主(2007-05-10):
(无正文)

网友A:

要求输入电压5v,输出12v,电流50ma

网友B:
ML9266

ML9266,Vin=1.0V-6.5V
Vout=1.25V-6.5V
Iout=300mA
启动电压:0.9V
效率可达90%

网友C:
AX5511 FP6291 PT1307

AX5511 FP6291 PT1307

http://www.micro-bridge.com/DC-DC.asp
微桥科技 QQ:4221620
E-mail:sales@micro-bridge.com
Tel:0755-83991588

网友D:
用MC34063A即可。

网友E(2012-02-05):
这样的芯片有很多,可以使用LM2735、LM2731.可以使用http://www.ti.com.cn/tool/cn/webench
软件进行设计。

http://www.national.com/pf/LM/LM2731.html#Overview

http://www.national.com/pf/LM/LM2735.html#Overview

网友F:
一堆芯片可以  34063 便宜又好用

网友G:
普通的DC-DC IC 启动电源较高, LM34063 \2596\2576都需要5V以上电压正常工作,在3V左右升压效果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