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波和半波整流的能量问题

楼主(2007-05-15):
请问各位:同一个功率变压器,次级半波整流得到的能量是不是比全波整流得到的能量要减半啊?希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我自己觉得应该是减半了,不过还不怎么确信。

网友A:
“同一个功率变压器,次级半波整流得到的能量是不是比全波整流得到的能量要减半啊?”
如果没有其它条件,这两件事什么关系也没有。

楼主:
怎么会没有关系呢?比如说20W的变压器用半波和全波整流都能带20W的负载吗?

网友A:
那是“能够”,不是“实际”

“实际”得到多少能量,主要取决于负载。

说“能够”,半波整流从同一变压器“能够”得到的能量与全波整流“能够”得到的能量并不一定是一半。如果变压器仅有这一个次级绕组,半波整流“能够”得到的能量还不到一半,原因一是变压器铁心有直流成份的磁化,二是半波整流在变压器次级绕组中的电流有效值与平均值之比比全波整流大(这个东西叫波形因数)。

网友B:
半波整流的话直流分量会让铁心磁化甚至饱和的

楼主:
真的很谢谢maychang,虽然我不是很明白你给我解释的道理,但还是很谢谢你。我刚毕业上路,还有好多东西要向你们这样的前辈请教,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啊!

网友A:
现在电子类专业讲电工学实际只讲电不讲磁

结果是不明白变压器等含磁路的元件如何工作。
甚至搞开关电源的,大部分也不知道变压器如何设计,只能照猫画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