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K扩流到3A要怎做?

楼主(2007-05-15):
(无正文)

网友A:
散热肯定要的

毕竟有2.5*3W的功耗啊

网友B:
你的317上压降多大?

如果压降较大,必须考虑散热问题。如果压降小的话,2个317输出3A还行。

楼主:
谢谢

我是想做一个0V到12V可调压的稳压电源的,好像LM2596-ADJ不行
不过还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