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干扰视频图像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07-05-21):
(无正文)

网友A:
说起来就长了,滤波,屏蔽,接地等等。还是找专门的书慢

网友B:
纹波太大、交叉干扰、寄生振荡、电场磁场影响等方面

网友C:
有电磁干扰吧,加强隔离措施或离远点

网友D:
电路分析

还是仔细检查一下你的电路吧,缺哪方面的措施。

网友E:
RE

不会用电磁兼容分析吧  太深的问题

网友F:
RE

电脑显示器中是让把电源与行频同频同步,就可以将干扰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