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降压到24V电流不小于2A,有小体积方案么?

楼主(2007-05-21):
问题如题,体积希望控制在3*5cm以内,高度不超过4cm,隔离非隔离都可以,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

网友A:
楼上

3*5*4cm的体积做到功率大于50W的变压器你有什么办**

网友B(2007-06-21):
估计要加装散热把

网友A:
不是散热的问题

绕不下。

网友C:
体积小的逆变电源

我想说的秒度兆时微年体积小应该是相对来说的吧,有什么相应的标准吗?

网友D:
回 :3*5*4cm的体积做到功率大于50W的变压器你有什么办法

办法很多,估计它的电源,频率较高!可以采用小的磁心啊,

网友E(2007-07-21):
如果 是直流

我在想滤波电容放那里,
楼上说可以作到的电路应该是谐振半桥驱动卤素灯还可以,用在需要DC供电的电路上,呵呵可能不行吧

网友F:
散热问题大

你要是做到那么小,电流要求那么大,散热问题能解决我叫你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