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开关和间歇放电,是一种很古老产生高压的方法

楼主(2007-05-21):
现在我被要求设计一个简单的高压脉冲电源,输出电压为25KV,频率为几十赫兹,最大功率为400W.
产生脉冲的方式为先用高压通过小电流给电容充电,然后通过驱动氢晶闸流管,使电容对负载放电.(好像是常用的一种方式)
我现在看的一份资料是就是采用的这种方式.
不知道产生高压脉冲还有其他方式吗?
用于这种高压变流的元件,除了氢晶闸流管还有其他方法吗?
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产生高压脉冲的方法当然还有,而且很多

不过,“先用高压通过小电流给电容充电,然后使电容对负载放电”是成本较低的一种方法,其波形不可控制。
只知道闸流管,不知道“氢晶闸流管”是什么。

楼主:
不好意思叫氢闸流管,多了一个字

谢谢!
不好意思叫氢闸流管,多了一个字
它是通过气体来放电,内部是充满了氢气, 在使用前要通过热丝加热。
昨天我看了一份资料,上面说有用**开关和间歇放电开关来做,但是具体型号都没有说。不知道国内这种能承受高压的**开关和间歇放电开关有现成的产品吗?
请问maychang你知道,闸流管有满足我使用要求的吗?

网友B:
就用高压可控硅吧

氢闸流管是就是充气闸流管,是一种电子管,可能已经不好找了.

就用高压可控硅吧,定时放掉电容里的电,注意电容充电的速度不要太快,太快了可控硅有可能关不断.

楼主:
氢闸流管就是啊

它是南京一个厂家作的,不过是军工产品,很贵,打听了一下要2千多,所以想换其他方式。
还有就是**开关,可能是我翻译不对,原文是“reed switch”,我是在一篇题目叫“A review of short pulse generator technology”中看见的。
不知道是否有可替换的方式?

楼主:
谢谢,能够提供一些厂家呢

网友A:
翻译好像没有错

你在那篇**看到那个 short pulse generator 输出电压是多大没有?是25kV以上吗?

楼主:
提到了20KV,

但是更高的没有提到,**上说是由于内部的气体和气压的优化导致的结果。
估计很少。

网友A:
我不是说闸流管

我是说“reed switch”那篇**里用“reed switch”控制多高电压?这个东西好像不能工作到高电压。

楼主:
呵呵

我说得就是reed switch
Switch rise time of industry standard reed switches is typically
around a ns. However, state of the art switches exist which
produce 50 ps rise time, 20 kV pulses [11]. The faster rise time
is a result of optimized gas and gas pressure parameters. One
drawback of the higher voltage switch is the increase in physical
size, which limits the repetition rate. For example, the 20-kV
switch has a maximum repetition rate of 120 Hz.

楼主:
我已经把这篇**上传了,感兴趣的可以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5/2007522225643860.pdf

网友B:

用簧片开关和间歇放电是低压边,是一种很古老产生高压的方法,相当与老式汽车的点火线圈产生高压的方法,的确有效.可以去找辆老式汽车去拆火线圈来试试.

网友A:
楼主要小心一些

按照原帖,输出的是单向脉冲,按照13楼说法,输出的是双向(变压器次级不可能有直流成分)。

楼主:
谢谢提醒

我会在次级加上倍压整流模块。
我今天在《高压强脉冲放电及其应用》这本书中,发现一个“三极点火开关”也叫火花隙开关。但是我怎么在网上没有搜索到这方面的产品呢?

网友A:
火花隙开关是很早使用的东西,当时还没有电子管

现在除了电力部门极高电压的实验,没有人用这个东西,找产品恐怕很难。

楼主:
谢谢啊!

实在是不行只能花两千多块钱买氢闸流管了,导师这次要多出点钱了。

网友A:
楼主看来是在读研

先别忙买闸流管,那是很麻烦的事。
先把你要的脉冲参数好好说明白——脉冲宽度,上升时间,下降时间,负载性质,负载电流……看看能不能少花两个钱。这些参数要求不太高的话,是有可能用脉冲变压器实现的。

网友A:
火花隙开关虽然现在买不到

你要自己动手做一个却并不太困难。

楼主:
可以吗?怎么做啊?

是不是需要把两个电极靠近一点,达到要求电压击穿的程度就可以 了吗?
需要什么保护吗?

楼主:
请教maychang,我这个电源这样做可以吗?

现在做实验需要一个高压电源
大致要求是:输入220VAC,输出25KVDC,输出最大电流50mA.
由于我们对电源精度要求不高,所以我想用以下方法实现:
用一个变压器把220V变成上千伏的高压,然后用倍压模块形成直流高压.请高手看看我这种方法行不?要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
其实就是高压脉冲对水放电

脉冲上升的时间是越短越好,最好是纳秒级,因为时间越短效果越好(其他论文上这么说的),脉冲宽度在微秒级就可以了(太长也不好)。因为我们现在是电容储能放电,时间都很短。脉冲频率为1秒钟20-100次。
我也想过用脉冲变压器,因为很多**都是用这个,但是不知道能否达到这个要求。
我以前问过一家,他说变压器做到1M的频率可以,价格也不贵,但是我不太相信,所以没有继续联系,目前只能自己按贵的做一套试一下功能,功能能通过的话再考虑成本吧。
负载就是水溶液。一般模型是电阻和电容串联。

网友A:
这么大功率,上升沿要纳秒,难

既然“目前只能自己按贵的做一套试一下功能,功能能通过的话再考虑成本吧。”
那就不必再多说了。

网友C:
没弄明白

20KVDC?、高压电源、高压脉冲、输出滤波??

看到最后猜测是做个高压脉冲源,如果是这样,要什么高压开关?
看看煤气点火器,电警棍是怎么做的。

楼主:
是这样的

你猜得很对
高压电源是用于产生直流高压,我们采用的是电容充放电的形式,所以需要一个高压开关,用于在电容充满电后向水放电。
高压电源充电是最大电流有50mA,电容放电时最大电流也有接近十安。
你说的方法我回去看看,但是我这个瞬时功率很大。

网友D:
Tesla 高压发生器- -简单解决方案

如果对于高压脉冲波形和脉冲持续时间没有太高要求, 并且你要求的脉冲频率不高, 建议可以采用一种Tesla高压发生器结构, 国外网站上有很多这种电路的介绍.

这种电路采用旋转火花间隙来实现电容电流的释放, 相对成本比较小, 但主要缺点是电极容易被烧蚀.

氢闸流管, 火花间隙都是通过气体放电实现电路接通的, 具有很大di/dt数值, 所以能产生上升沿比较陡的脉冲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