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057发热严重

楼主(2007-05-21):
我用bq2057给一节锂电池充电,但老发热严重,充电电流好大啊.输入电压为5V时充电电流为500MA,但当输入电压升高时,充电电流就升高,我调到12V时充电电流1点几安~芯片发热~~我实际上就是想用12V输入时充电电流为500MA.那位用过呢?给点指点~~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有用过bq2057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

我用的mosfet管是si6475dq,是手册上的参考设计。

网友A:
可采用内置MOSFET的充电IC

参考MCP73861
 相关链接: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t/idcplg?IdcService=SS_GET_PAGE&nodeId=1335&dDocName=en020210

网友B:
线型充电这是无法避免的

线性充电这是无法避免的 只能用开关型的充电管理
也可以试试VA7205 芯片本身不发热 12V输入 1A电流 外面加TO-252 Pmos SPP3095 温度正常
http://www.micro-bridge.com/VA7205.asp
0755-83991588

 相关链接:http://www.micro-bridge.com/VA7205.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