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96烧掉后面的pic单片机,咨询原因

楼主(2007-05-23):
我用2596-5.0输出5v电压给控制板供电,用的典型的电路图,输入12v的电压,上电后把后面的pic单片机烧了,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说明一下,后面的1n5822我没有接,我以为这个二极管是稳压用的吧?有没有可能上电瞬间2596输出的电压很高,电路中的5822是吸收瞬间高压作用的?但他是40V的反相耐压呀,应该永远不会有这么高的电压吧,那么这个5822的作用是什么呢?新手,请指教。

网友A:
后面的1n5822我没有接

后面的1n5822我没有接,这个就足以烧掉所有负载了!

网友B:
后面的1n5822我没有接

续流电感饱和,12V脉冲直接到输出端.

楼主:
哦,是续流作用的啊,见笑了。

还有一点我没想清楚,如果是续流,电感和二极管的+极连着呢没有问题,但二极管的-极通过一个电容才到的电感的另一端啊,和继电器的续流不太一样啊,能续流吗?

网友C:
最简单的BUCK拓扑

LZ,你的DC/DC理论太缺乏了。那个二极管可不是可有可无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