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款 DC-DC 升压芯片

楼主(2007-05-28):
系统电压3.0V,最大工作电流150mA,采用单节电池AA供电,要求升压芯片从0.9-1.5V升至3.0V。因为用在433MHz无线通信方面,电压要稳,纹波要小。

zhchen@trosoco.com

网友A:
给你一款BL8530

BL8530系列是PFM控制的开关型DC/DC升压稳压芯片。0.8V的启动电压、高达 200mA的负载驱动能力(当 Vin=1.8V,Vout=3.3V时),极低的静态功耗(Iq<5.5uA)使得BL8530非常适合于便携式 1~4节普通电池应用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