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应聘题目

楼主(2007-05-28):
我的朋友在应聘的时候,人家问的一道题目:如何在同一块电路里面做出5.5V和3.8V的电源,请问大家有什么高见呢?谢谢

网友A:
输入电压是多少?电流要求多大?效率多少?纹波要求?

网友B:
电路主要输出为5.5分两路就行.

一路为5.5V为主供电.另一路可通过稳压电路变成3.8V作为辅助电源,.这行吗?

楼主:
就是不清楚

我也觉得那个人这样问不好回答,但是在应聘的时候就是这样说,要你以最快的速度回答,那也没有办法啊。

网友A:
难道应聘的时候你就不能提问题了? 问题都没搞清楚,不能乱

网友C:
用LED搞定(5.5V-1.7V=3.8V)

不过稳压精度不敢恭维!

网友A:
直接用电阻分压更简单,二极管贵。

网友D:
呵呵

是的,直接用电阻最简单哈。

网友E:
那功率呢?

我是新手,那耗在电阻上的功率不是都浪费了? 大家应该都会考虑到吧,
何解?

网友A:
因为出题者并未提出功率要求,所以你可以不管它.

网友F:
分压,不用想那么复杂